汽车打铁不良故障的诊断

楼主:
在汽车上采用将蓄电池负极与车身的金属部分相连接,因此汽车上的负极导线通常称为搭铁线。搭铁线在汽车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搭铁状态的好坏是汽车电器工作好坏的关键。在修理工作中,查找搭铁不良故障,一般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诊断。本文介绍的是汽车搭铁线的作用及常见故障的分析与诊断。

1 汽车搭铁线的类型及作用

1.1 主搭铁线

在汽车上,搭铁线是构成电路回路的一部分,但有时候会发现大量的电器元件,就靠仅有的1—2根搭铁线来传递电流,这是因为对于电子线路,很多是数字信号及高精度的模拟信号电路,如果搭铁线有接触不良故障时,就相当于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接触电阻Rj一样,就可能会使高精度的信号值失真。因此,只有非常良好的搭铁线才能达到要求,所以在很多含有电子设备的线路中,有意识地装了少量的非常好的搭铁线(即主搭铁线)。并且在搭铁线的两端还使用了特殊形状的搭铁线连接端子、垫片和紧固螺钉,对部件的线路也给予了特殊的考虑。

主搭铁线如果出现故障将影响很多线路,而不只是一条线路工作不正常,因此维修人员在故障诊断时必须考虑主搭铁线故障,以免瞎猜乱测或更换一些价值昂贵的电器元件。

1.2备用搭铁线

备用搭铁线是指已经有了主搭铁线的同一电路的第2甚至第3搭铁线。它是基于安全和性能的考虑。最简单的例子是计算机电路。附加搭铁线不仅是备用搭铁线,而且还可以改善某些具有复杂电子电路部件的搭铁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条看似多余的备用搭铁线,虽然能勉强工作,但电路的性能就会退化或者不稳定。

1.3防静电搭铁线

对汽车方面的静电而言,它的危害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汽车上较精细的电子及无线电设备,二是汽车上的驾驶员及乘员。为了减小汽车静电的危害,在汽车上装了很多防静电搭铁线来解决这一问题。常见的防静电搭铁线主要安装在以下部位。

a.由于车轮产生大量静电,因此有些汽车甚至在燃料系统的周围加装防静电搭铁线。在这一部位的防静电搭铁线,如果不注意会看不见它。

b.由于汽车内乘员袖口附近、衣物及座椅等处都会产生静电,因此在底座内安装防静电搭铁线,人们可能会看不见它。

c.为了消散加油时积聚的电荷,在燃油油箱加油口处安装有防静电搭铁线,因为加油口加油时有大量的燃油蒸气。所以,拆下任何维修口处的搭铁线后,一定要记住把它重新接好。如果加油口处的防静电搭铁线损坏了,应先装一条跨接线作为临时防静电搭铁线,且在防静电搭铁线装上前,不要将其拆下。

当安装电子组件时,特别是在仪表板下面安装时维修人员身体应搭铁。因为维修人员身体向工作的位置滑动时,特别是沿着轿车的内饰件向仪表板下的工作位置滑动时,人体会产生大量静电。2搭铁线故障诊断2.1 断路故障

断路就是电流的通路受阻,不能形成电流回路。平常工作中所说的搭铁不良故障,大多是指搭铁线断路故障。根据实践工作中的情况,按电流的流通状态可以分为完全断路和电流通道受阻(主要是接触不良)2种状况。

a.完全断路

一般有导线断开、连接端子锈蚀、搭铁导线根本没有与车身搭铁几种情况。对于这类故障,其搭铁线失去了任何作用,严重时可能导致电器不能工作或较明显的工作不良。通常情况下都能通过目视检查发现故障,如果通过目视检查不能发现故障,可以进行电阻值的测量。

b.导通不良

主要有导线断股、连接端子锈蚀、连接端子松动、基体件导电不良等几种情况。通常情况下都能通过目视检查发现故障,如果通过目视检查不能发现故障,可以进行电阻值的测量。

2.2 短路(搭铁)

a.线路馈电端短路

线路馈电端是指在电机、灯、电磁线圈等用电器前面的线路。线路馈电端短路通常是由于导线绝缘层损坏引起的。

造成导线绝缘层损坏的原因有:在安装某些车身零件时固定螺钉拧得太紧;安装品质差、导线太松、绝缘层内进入液体变质;绝缘层与发动机灼热的零件(如排气歧管)靠得太近而被烧穿,或被车身金属的锋刃割破,或与车身部件间摩擦磨损等。大多数损坏部位可较容易看见,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坏部位都能直接看见,因为有的损坏部位可能藏在门内或内饰嵌后面。

现在,汽车上的线束密集而复杂,对于不易看见的短路故障是很难发现的。可用万用表进行电压、电阻的测量,也可用检测灯和专用蜂鸣器来检查短路。

为安全起见,在检查前可用干电池取代汽车上的12V蓄电池作电源。因为出现短路故障时通常要烧毁熔断丝,所以在检查时首先将已打到电压档或欧姆档的万用表或欧姆表或电压表的红表笔接到断路熔断丝的负荷端,黑表笔接车身搭铁部位,然后从熔断丝座开始沿着线束移动手指,扭捏、抖动、摇晃线束(用手每次移动检查的导线长度大约为10cm-20cm)。当手触到短路部位时,万用表或欧姆表或电压表的读数应回到0(或接近于0)。若用检测灯和专用蜂鸣器检查短路,此时检测灯亮,蜂鸣器发出蜂鸣声。

如果线束的安装较隐蔽,用上述方法不能对短路部位进行确定时,则必须拆下其饰件进行检查。很多汽车维修资料中都有汽车的布线图。可先用短路检测器进行检查,它至少可以帮助确定短路位置是否在壁板的后面或地毯的下面等。对处于壁板后面的线束,只要认真地检查,就可用短路检测器找到与线束短路非常接近的部位,从而可避免为了接近导线束而拆掉所有部位的壁板。

b.线路搭铁端短路

线路搭铁端即用电器之后的线路。线路搭铁端出现短路故障的诊断比较麻烦。因为很多用电器都在搭铁端用开关控制,如果短路点是在手开关或其它控制开关之前甚至是开关本身短路,驾驶员将不能断开用电器。用电器不能断开时,一般都从用电器开始进行诊断,先断开用电器的搭铁线路,如果线路断路(例如灯熄灭或电机停转),说明问题出在线路的搭铁端。然后对照电路图沿着电路一次检查一个连接点。对于在搭铁的—端开关,可用欧姆表或电池检测灯等检查其是否短路。如果开关在断开位置电路仍然是导通的,说明开关短路,应予以更换。

在实际维修中,为了节约时间,特殊情况下可采用跨接布线法,即在可以确定哪根导线出了故障时,将这根导线两端断开,在2个相应端头间接一根新导线,将其敷设在配线的外面,但要注意其敷设的路线必须是在无保护的条件下能够避免损坏,这样做只是绕过了故障部位,而不是检查了这个部位。例如,车身螺钉穿透了配线,而且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很可能其它线路已经被损坏,不久就可能引起故障,所以必须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更彻底的修理。

3故障实例分析

3.1 丰田皮卡车发动机反复烧曲轴主铀瓦

一辆丰田皮卡车装备了22R发动机,手动变速器。经多个厂家多次大修均没解决发动机烧瓦的问题,每次修复后试车一切正常,但行驶不到1000km就又出烧瓦现象。最后检查是因为发动机安装脚处的搭铁线没装所致。

一根搭铁线没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呢?这是因为汽车在起动时,起动机需要很大的短时电流,尤其是冷起动时,需要的电流可达几百A。如果线路连接正常可靠是没有危险的,然而当线路接触不良时,电流为流回蓄电池的负极不得不寻找返回路线,也就是说充当第2导体的汽车壳体此时就变成带不同电阻值的导体,其中许多零件都是配合件,此时配合件之间就会产生电弧或电动势,对零件表面造成一定的损伤,使零件出现划痕或“长癖”。平时发现导线连接不良时接头被烧焦就是电腐蚀现象造成的。经观察发现,发动机零部件电腐蚀的后果只需经过几h工作后就能反映出来。因此,要想避免起动电流给零件造成电腐蚀,就要用一根专用的粗电线连接起动机负极接柱与蓄电池负极极柱,该电线的截面积应与火线的截面大小一样,并要确保连接的可靠性。

3.2 雪佛兰子弹头客车ABS故障灯有时亮起

一辆雪佛兰子弹头3.8L客车,ABS故障灯有时亮有时不亮,如果亮起后断开点火开关再重新起动时,ABS故障灯又会熄灭。通过解码器读取相关故障内容为系统电压过低。检查电源电压、电路及继电器等均没发现问题;最后检查作为电路一部分的搭铁线,发现左侧前照灯内侧的搭铁线接触不良,将其处理好后,故障排除。3.3 日产蓝鸟U13轿车不能起动

一辆92款日产蓝鸟U13轿车发动机在一次水灾后出现起动不了的故障。检查发现该车高压无火、故障报警灯不亮、关闭钥匙后仪表灯不灭。由于该车发动机刚进行保养,可排除机械部件不良的故障原因。结合该车在暴雨后出现故障,判断故障可能在电路部分。检查时发现该车为改装车,装备的微机型号为23710—58Y11(48+16PIN)。检查故障报警灯电路(该车故障报警灯由微机34PIN脚控制搭铁),电路正常,怀疑微机内部或外部搭铁不良。于是人为地为微机提供搭铁,将107PIN脚搭铁时,故障报警灯点亮;关闭钥匙后仪表灯熄灭;发动机能正常起动,因此确定为微机外部搭铁不良。经检查发现107、116、6、12PIN脚在分电盘处的公共搭铁线未装,可能是以前维修时漏装了该搭铁线。进一步检查,发现在右侧防火墙处搭铁线也严重锈蚀,已搭铁不良,重新处理好后,故障排除。

网友:
打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