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低频段(433Mhz)的自组网协议方案?

楼主:
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低频段(433Mhz)的自组网协议方案?

网友:
用ModBus最合适,不必拘泥于其标准,理解并利用其思想自编协议即可。

网友A:
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MESH网433Mhz方案,据TI说正在试验,预计10月份会有结果,我们也在等。
国内据某家说其有现成的433M mesh网方案,不过我没去和他们联系,主要担心其可靠性。
现在最好的还是zigbee 900M方案,只可惜因为某些原因,大陆无法使用。如果买到国外的产品可以考虑,性能非常不错。据说能做到45km,速率也在可以忍受范围内。
如果你非要433M,那和我一起等TI消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MESH网433Mhz方案,据TI说正在试验,预计10月份会有结果,我们也在等。国内据某家说其有现成的433M mesh网方案,不过我没去和他们联系,主要担心其可靠性。现在最好的还是zigbee 900M方案,只 ...

zigbee 900M方案 ATMEL的就是这种方案。好像推广不是很好!~

网友:
无线通讯频段不能乱用的,要根据产品的性质去看有关法律的规定,一般用途的微功率无线设备在国内用433M段,有的可用于760M段,最大发射功率10mW。
Zigbee在此远不如用类ModBus。

网友:
ModBus不属于mesh网范畴
900M不是推广不好。而是无法使用。据说只有电力集团购买了900M中的一个频道。除此之外900M中的频道都被划分了,无法使用,比如GSM就用的900,如果你用就是违法。
国内900M只是针对出口设备,面比较窄,没法大面积推广啊。我们不可能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去在产品中加这个东西吧。
我建议还是等等看吧,心急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MESH网433Mhz方案,据TI说正在试验,预计10月份会有结果,我们也在等。
国内据某家说其 ...

现在组网是是冲突问题也没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