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在ARM启动过程中,使用C语言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
现象:我们在应用ARM进行开发过程中都会发现,ARM7 arm9的启动代码都是由汇编语言编写的,

          在启动代码中初始化堆栈后, 才调用C语言编写的函数??

问题1:根据arm手册的ATPCS规则,C语言的参数传递,如果参数为int,同时个数少于4个,

            四个参数分别是由(R0--R4)来传递的。 这个时候,C语言在编译过程,参数的编译不需要

            堆栈,这个时候arm汇编应该可以调用C函数??

问题2:ARM启动代码中,最终会调用__main() 这个库函数来完成启动过程。其原因是__mian()

            函数由ARM的库函数提供,同时__main() 用来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最终跳转到用户的main()

            函数,   这时候在__main()执行之前,我们是否可以调用一个用户定义,没有

            调用库函数的C函数(没有传递参数)???

我个人的理解,问题1和问题2的情况下,都可以调用C函数,因为它已满足C语言的工作环境。

网友:
开始要为C语言的调用搭建环境,这个环境是必须要用汇编了搭建的。

网友:
想想51的启动代码。就一个简单的跳转语句而已。

ARM不过比51复杂一些,因为一些寄存器是不定的,需要在启动代码中进行定义,也就是实现系统运行需要的空间。

在启动中调用C代码,要看这个C函数需要什么环境,代码地址肯定是要定义的,内存空间可能要用到。其它外部寄存器就根据需要来说了。如果不急的话,就把函数放在MAIN前,启动代码后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