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程控放大电路图有个地方看不懂,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魏坤AVR示波器的一个程控电路,U3A产生的基线电压合U2B这样连起来,可以达到一个电压叠加的效果吗?

网友:
建议楼主去仔细温故模电加法电路。

网友:
晕~~原来我把加法电路记错了。查了一下书,一切了然。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