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关于运放TH3120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6087-1-1.html 这个是早先我使用Ti的TH3120遇到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1)输出电流能力。每个THS3120的输出驱动能力475mA,两个运放并联能输出的电流能力是九百多毫安,需要获得200mA有效值,即280mA峰值电流是可以的;
(2)输出电压摆幅。在30MHz下,0.26uH电感的感抗为:2*pai*f*L=43ohm, 要输出280mA的峰值电流,需要运放输出电压峰值达到43ohm*280mA~=12V,THS3120在+/-15V供电下,输出摆幅大于13V,所以是能输出12V电压的;
(3)压摆率。输出30MHz的信号,电压峰值是12V,要让信号不发生大的失真,要求运放的压摆率大于2*pai*f*A=2*30Mhz*pai*12=2261V/us. THS3120的压摆率是1700V/us. 输出将出现较大失真。

THS3001,THS3061,THS3091,THS3095都能满足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益匪浅,但是我曾经将两个放大器并联,结果总会出现一个运放被烧掉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匹配没有做好,对于模拟运放来说,两个运放之间,器件之间匹配一定要好,这样才能使得运放输出一致,如果两个运放之间输出有差异,均流情况不好,很容易导致器件发热和损坏。

网友:
哇。。学习了。。。。
TI的专家不错。。真的学习了。

网友:
请问怎么做好阻抗的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做好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