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油耗增加的故障分析及检修

楼主:
 1、如果您在行驶中发现爱车现在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这时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若轮胎充气不足,耗油量也会增加。

  提示:适时为轮胎充足气。

  2、检查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时,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现象,增加耗油量。

  提示:必要时可更换新的轮胎。

  3、如果您在行驶中或启动时发现车轮有异常响声,应该及时检查轴承及刹车系统是否有故障。如果车轮转动不正常,就会影响车速,使油耗加大。

  提示:检修轴承及刹车系统。

  4、离合器打滑会使发动机的转数丢失。当您在急加速时发现发动机转速表增加很快,但车速增加却很慢,这时可以判定是离合器打滑了。

  提示:需要更换离合器片,离合器压盘和驱轮。

  5、当您的车已经行驶二三十万公里时,通常会出现汽缸压力不足的现象,这时油耗会明显增加。

  提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故障,那么发动机就需要大修了。

  6、当排气管出现冒黑烟、油耗增大的现象时,需要检查化油器。

  提示:如果化油器太脏可以用清洗剂直接向化油器进气口喷一喷,若此时还冒黑烟,那只能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了。

  7、如果火花塞使用的时间太长,也会出现油耗加大的现象。因为火花塞损坏会使点火的能量下降,车提速减慢,导致汽油消耗明显增加。

  提示:应该换火花塞了。

  8、当车的温控开关和节温器损坏时,会出现油耗增加的现象。因为温控开关和节温器损坏会使水温降低,化油器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汽油雾化不良,油耗量明显增加。

  提示:检查温控开关和节温器。

网友:
非常好,讲的不错,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