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导航避障车规整贴(三)

楼主:
软件部分:能够通过串口实现无线控制 目前在优化上位机界面
硬件部分:GPS模块调通,电机控制模块代码编写中。
GPS能读出 当前坐标 速度以及时间,由于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大部分是学生,都在准备考试所以进度在这段时间会降慢些。

网友:
这个是 小车控制部分的 稳压供电电路的PCB 及原理图

网友:
这是附件里导航板和MCU联机实测的数据截图

网友:
这是根据楼上图片实测参数计算的经温度值(先纬度,后经度)在google地图上标出的具体位置,几乎没有误差(导航板置于窗外空调上,好像就那位置,最多1m误差),应该是红色圆圈内绿色箭头位置。

网友:
导航芯片和电路图

网友:
做这个导航模块认识到导航芯片不是那么的神秘了,属于拿来就用主义。耽误好久的原因是对LM3S811的性能特别是串口部分很不熟悉,这个程序是在一个例程基础上大体熟悉一些后修改的。如果仅仅从与导航芯片接口来说,大可不必用这个LM3S类,如果是用51,相信2个钟头都不需要就能搞掂。要说能用LM3S811开发项目了,还属于痴人说梦时期。

但是综合整个导航车项目来说,倒是有可能使小车整体性能提高,这留待后续看结果,此处不作展开讨论。

觉得要想熟练用好这个M3,没有3、5载的磨练,想达到对51的熟悉程度那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