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离数据传输用USB还是以太网

楼主:
如题,距离也都1-2米。主要还是考虑硬件以及软件编程的复杂程度,把eeprom的数据传输到PC,用哪种比较方便?

网友:
E2P的容量一般不大,用串口即可。

网友:
如果是SD卡呢?用串口恐怕不现实。主要是想了解USb和以太网的复杂程度

网友:
从复杂程度上来说USB简单点,从成熟度上来说以太网好点。

网友:
用USB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