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接xu__changhua 帖子,请问8-mA驱动的斜率控制的问题?

楼主:
        8-mA驱动的斜率控制,为什么说是斜率控制?它与2,4有什么不同,与2有什么应用不同??

希望得到详细的答复。我曾经在TI E2E™ Community 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完全明白,希望举例说明下,本人有点笨,也有点菜!!

网友:
今天是星期日

网友A:
斜率控制,说白了就是上升沿时间,在一些总线中,还有一些芯片,都要求了信号上升沿时间,如果上升沿时间过长,可能导致数据错误,但如果用很高的斜率,也就是很短的上升沿时间,可能导致芯片过大的功耗,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在硬件设计的时候就想找一个最佳值,及顾及了上升沿时间,也顾及了设备功率。但是在产品初期,可能无法遇到到所有可能的情况,等设备卖出去了才发现电流设置不正确,这时候我们就希望能以最少成本解决这个问题。对设备召回肯定是不现实的,如果芯片能软件调整,我们就可以仅更新固件即可达到调整设备的要求。
不知这样讲你是否能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强了!!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算不上啥高手,吃的亏多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好几个问题,不用TI专家,都已经让咱们群里的高手都解决了!!

网友:
赞一个
引用 网友A:
斜率控制,说白了就是上升沿时间,在一些总线中,还有一些芯片,都要求了信号上升沿时间,如果上升沿时间过长,可能导致数据错误,但如果用很高的斜率,也就是很短的上升沿时间,可能导致芯片过大的功耗,这都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