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考试!MSC51习题求助!!大神来啊~

楼主:
问题如下:

有一外部中断源,接入INT0非端,当其中有中断请求时,要求CPU把一个从内部RAM30H单元开始的50个字节的数据块传送到外部RAM从1000H开始的连续存储区。请编写对应的程序。

另注:题目没有给出相应的电路图,也没有给出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求答案!

网友:
这个不需要电路图,按默认最小系统即可,至于地址问题,题目已经给出了,1000H就是起始地址,偏移量就是50个字节。编程思路:
系统初始化,使能外中断,开放总中断使能
主程序是一个闭环跳转指令
中断服务程序:
建一个临时变量比如为A,置初值为0,再置一个临时变量比如为B
循环标志:从内存30H+A处读取数据并放在B中
将B中的数据写入外部RAM,地址为1000H+A
将A进行累加1
比较A是否大于等于50,是则结束,否则跳转循环标志处。

就这么简单,以上表述即为程序流程,可以直接用C、汇编或任何51编程语言进行一一对应的表达。

网友:
C51中有设定变量在存储器中地址的关键字,请仔细阅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