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两段代码的区别

楼主:
    INT16U   i;
    INT8U   *prdytbl;

    prdytbl       = &OSRdyTbl[0];
    for (i = 0; i < OS_RDY_TBL_SIZE; i++)
    {
        *prdytbl++ = 0x00;
    }

    INT16U   i;

    prdytbl       = &OSRdyTbl[0];
    for (i = 0; i < OS_RDY_TBL_SIZE; i++)
    {
        OSRdyTbl = 0x00;
    }

  请问下源代码使用的是第一种方法,为什么不使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自己运行下,第二个能通过么

网友:
第一种方法的效率要高多了。

第二种方法的赋值语句应写成“OSRdyTbl[i] = 0x00;”吧?

——这是论坛的毛病,半角的会被解释成斜体字。

网友A:
OSRdyTbl = 0x00;
有意义吗?OSRdyTbl本来就是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RdyTbl = 0x00; 有意义吗?OSRdyTbl本来就是数组的首地址

版主你都不了解你的论坛,你好意思吗?

借用2L的

第一种方法的效率要高多了。

第二种方法的赋值语句应写成“OSRdyTbl[i] = 0x00;”吧?

——这是论坛的毛病,半角的会被解释成斜体字。

网友:
无需多说,你直接反汇编你啥子都明白!还可以用memset初始化!

网友:
第一个还可以实现

第二个根本实现不了,谁写的这是

网友C:
第二个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应该是用数组的形式表示。指针在C里面的效率远高于数组标号的。具体的参考谭浩强的C语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应该是用数组的形式表示。指针在C里面的效率远高于数组标号的。具体的参考谭浩强的C语言就行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都不了解你的论坛,你好意思吗?   借用2L的第一种方法的效率要高多了。第二种方法的赋值语句应写成“OSRdyTbl[i] = 0x00;”吧?——这是论坛的毛病,半角的会被解释成斜 ...

嘿嘿嘿,抱歉抱歉,我是个不合格的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