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极性接反后引起的电路故障

楼主:
故障现象:一辆五十铃汽车在闭合点火开关后,仪表显示正常,但充电指示灯不亮,且将点火开关置于Ⅱ档(起动档)时起动机无反应。

故障排除:检查充电指示灯,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常。因为该车充电指示灯受组合继电器控制,所以又拆下组合继电器进行检查,也未发现问题。

参照该车组合继电器电路接线图可知,在发动机未运转的情况下闭合点火开关I档或Ⅱ档时,充电指示灯将会因得电而发亮,其电流从蓄电池正极→点火开关→充电指示灯→组合继电器中充电指示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搭铁。该车在闭合点火开关后充电指示灯不亮,经分析认为应是充电指示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所造成的,故怀疑此时充电指示继电器电源端有电压。该车充电指示继电器电源端接在交流发电机IG接柱上,因此拆下交流发电机分解检查,这时发现该交流发电机正整流板上有一只二极管已击穿短路。更换二极管后,故障排除。

交流发电机正整流板上一只二极管击穿短路后,蓄电池电流就会由交流发电机电枢B+接柱→该短路二极管→交流发电机,IG接柱→充电指示继电器线圈→搭铁,使充电指示继电器得电动作,吸开其常闭触点,从而既切断了充电指示灯的搭铁回路又切断了起动继电器的搭铁回路,所以闭合点火开关时会出现前述故障。

需指出的是:该二极管击穿短路是因为该车驾驶员曾经误把蓄电池极性接反,致使蓄电池电流在无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流过交流发电机整流二极管而造成的。

网友:
电路故障也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