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1作为中断写的程序,但运行不了,why?

楼主:
想编写一个p1.1输出方波为100ms(t1做中断)的程序,用汇编我调试好了,但是c却没反应!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include<reg51.h>
 sbit p0=P1^0;
void main()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1;
  }
  void int_3() interrupt 3
  {
    p0=0;
 TH1=0X3C;
 TL1=0XB0;
   }

网友:
p0=0;
真的,您太有才了,真的

网友:
楼主主程序中缺少死循环,单片机要不停地运转下去一定要有死循环的,中断只是个插曲,

网友:
缺少死循环单片机也是在运行的,不过因为MAIN在C中事实上是个函数,因此在函数末尾会进行子程序返回,即RET指令,但是在调用main前并没有入栈,因此RET指令将系统返回至C:0000地址,因此一切又从头开始,定时器被从新赐值,导致定时器永远不会溢出,永远不会中断,仅此而已。

中断函数不断对P1^0赐值,即使发生中断,P1^0输出也永远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把它改成这样子,但是好像却是没有回到主程序
#include
sbit p0=P1^0;
void main()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1;
while(!TF1)
;
  }
  void int_3() interrupt 3
  {
    p0=0;
TH1=0X3C;
TL1=0XB0;
   }
该怎么样才可以有那样的效果?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想用中断,MAIN中最后进入死循环(while(1);)就可以了。中断中p0=0?那不是始终输出0了吗?不停的取反或者与‘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运行一次,在中断那里停住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在中断哪里停住了
你还是先把那个P0=0改一下吧,不然你永远不知道什么状况

还有,P1^0就P10吧,搞什么p0,
还有P0呢

网友C:
#include
unsigned char a=0;
sbit p0=P1^0;
void main()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1;
while(1)
;
}
void int_3() interrupt 3
{
a++;
TH1=0X3C;
TL1=0XB0;
p0=~p0;
if(a==2)
a=0;
}

我用的是AT89c52    12MHz晶振。

网友:
6楼和8楼都对,9楼的太麻烦
p0=!p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unsigned char a=0; sbit p0=P1^0; void main()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1; while(1) ; } void int_3() interrupt 3 { a++; TH1=0X3C; TL1=0XB0; p0=~p0; ...

那个a++干嘛捏?

你是想逢两次归0?

用不着,直接取模得了。

另外你那个a每次进出中断函数会不会消失啊?

是不是要 static  xxx a;

额,这个a 是A?

你想干嘛呢?没看懂

居然是a是全局变量!!

没事你搞个全局变量干什么?

中断不能传入变元,你在里面定义一个就好了么,反正a的应用也没超出中断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