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cc2500属于zigbee范凑吗,用的那个协议栈,zigbee2006协议栈在其上适不适用

楼主:
  如题,没什么说的,随便问问,我看ez430用的好像不是zigbee协议栈来的,所以咨询下。

网友:
ez430是用的SimpliciTI的协议栈,比ZigBee要简单些。我用8051内核cc2430,这个是用的ZigBee2006,cc2530也是,估计cc2500也可以运行ZigBee,网上也有一些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过好像cc2500属于smart rf的范凑,zigbee无线模块是结合MCU和RF而成的,是IEEE 802.15.4协议的代名词。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这一名称来源于蜜蜂的八字舞,由于蜜蜂(bee)是靠飞翔和“嗡嗡”(zig)地抖动翅膀的“舞蹈”来与同伴传递花粉所在方位信息,也就是说蜜蜂依靠这样的方式构成了群体中的通信网络。其特点是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主要适合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各种设备。简而言之,ZigBee就是一种便宜的,低功耗的近距离无线组网通讯技术。而cc2500只属于RF。

网友:
zigbee带mcu,CC2500不带,所以不是.

网友:
你好,

     感谢您的提问。

    CC2500是2.4G范畴,但是并不支持Zigbee。

    但是并不表示CC2500的组网应用,您可以使用TI免费提供的SimpliciTI协议栈组建1对1,或者1对多星形网络来实现无线传感网等应用。SimpliciTI占用很小的内存资源,但提供给可以简单易用,功能实用的API函数。

    具体源码和用户手册可从TI网站下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