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机转动无力及缓慢的故障解析

楼主:
起动机转动缓慢,无力的主要原因:蓄电池充电不足,导线或接头不良产生过大的电阻,致使电流减小。

起动机转动缓慢,无力的诊断方法:

1.可用导体搭接起动机开关上的两个接线柱,若起动机转速明显增快,说明起动机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增大;若起动机转速无变化,则应该检查蓄电池充电是否充足;电刷磨损是否过大,电刷弹簧是否过弱。

2.起动机内部电枢线圈或磁场线圈局部短路,也是造成起动机无力的原因之一。可仔细抚摸起动电路导线及接头处,不良的导线和松动,锈蚀的接头,都会因电阻增大而发热。

3.起动机内部机械故障也会影响起动机的正常运转。若电源、起动电路、起动开关均完好,则应该检查起动机轴承是否过紧;电枢轴是否弯曲造成电枢与磁极相互摩擦等。

4.低温条件下,蓄电池内电阻也会增大,端电压降低,发动机摩擦阻力增大,也同样会产生起动机无力缓慢的症状。

网友:
发现回贴的人很少

网友:
街坊禽兽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