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CC2530板烧写程序失败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最近在做CC2530的板子,但新制的板子一直程序烧写不进去,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检测不到芯片,一开始怀疑是否2530芯片是否没焊好,但对每只脚进行检测后均是与焊盘连接上,实在是相当苦闷,是不是新弄的2530芯片要一开始设置什么才能正常的烧写程序么?跪求各位大侠能不吝赐教

网友:
检查CC2530的电源、接地、DC、DD和resetn这几个信号,如果都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焊接问题。CC2530焊接不良我这里也碰到过。

网友:
DC、DD是哪两个脚呀?

网友:
zuole jige banzi做了几个板子,再汗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焊了10片没有有一个可以用的。最初的一个可以。其他的都不行。而且这10个还是找贴片厂的人弄的。。10都不能烧录程序。SmartRF Flash Program找不到芯片。用示波器检测时,每次按下仿真器的按钮是有脉冲在走。其中数据线为低电平时是800mV。好的在空闲状态时,DEBUG_D和DEBUG_C都是低电平(80mV)。而这10个不行的。空闲时,DEBUG_D(800mV),DEBUG_C(3.3V)。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这边的DEBUG_DC 没有上拉,而且RESET没有置高,所采才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