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4200功率不够

楼主:
我用的TPS64200,电路参考的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只是电感用的4.7uH,推荐值是10uH

现在问题是电压没问题是3.3v,但电流最高只能输出30mA

难道真的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應該是電感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跟电感关系不大,除非你的电感饱和电流值很低(100mA以下)。建议检查以下:
1.输入的去耦电容是否已经很靠近芯片的VCC以及Mos?建议芯片的VCC靠近放一个4.7uf陶瓷,靠近Mos放一个10uF陶瓷。
2.PCBlayout有否遵守一些电源的原则?该电路如果用面包板自己搭的话估计会很容易造成布板的原因导致不稳定。
3.电感饱和电流值需要大于(最大输出电流*1.2),这是典型值。
4. RS也需要尽量靠近芯片,且两边走线走差分的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走线走差分的形式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差分走线就是Rs两端接进芯片5脚和4脚的线要长度相等,走法相同。

网友:
1、选取的电感饱和电流是否足够大?(电感饱和就没辙了。)
2、有没有把33mΩ电阻错焊成33Ω?(谁都有一时大脑缺氧犯初级错误的时候。)
3、是否手工搭的试验电路走线太长?(该片振荡虽不上MHz,但也不能太离谱。)
4、续流二极管有没错焊成不是肖特基管?(普通整流管损耗太大。)

有条件,最好看看电感前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