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工作不稳定

楼主:
我的ZIGBEE电路是按CC2430规格书提供的电路做的,可是它工作时信号指示灯不定时的闪烁,闪烁时就不能传数据,请问有能帮忙解决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RF部分的设计有很多讲究,需要按照高频电路设计的规则来作,才能让CC2430正常工作起来,可以研究一下TI的参考设计。

网友:

可是我的设计都是按规则来做的啊,它传输数据的时候会间隔闪烁,模块指示灯一闪烁就不能传数据了,有没跟我遇到同样问题且解决了的呢?

网友:
 把PCB抓图发上来,大伙帮你看一看。

网友:
我把PCB图弄来了

网友:
看样子近距离应该没有问题,balun底下的蓝色铜皮是不是接地?

网友:
回楼主

恩恩,是的。
可是为什么我的模块指示灯工作一段时间就闪烁呢,是否软件问题?

网友:
电压低了吗?

网友:
射频部分注意要用专门的高频电感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