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段程序中如何加入输出波形并可改变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高手指点啊!!!!! 单 片 机 (MCU type):STC89C52RC 注意事项(Attention): 修改时间: -------------------------------------------------------------------------------------------------------------------*/ #include /*-------------------------------------------------------------------------------------------------------------------- -----------------变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端口定义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03=P2^0; sbit key04=P2^1; sbit key05=P2^2; sbit key06=P2^3; sbit key07=P2^4; sbit key08=P2^5; sbit key09=P2^6; sbit rs=P1^4; sbit en=P1^5; sbit DAC_CS=P3^2; sbit DAC_WR=P3^6; uchar code table1[]=" guoqiang do"; //初始化显示 uchar code table2[]=" dianya :0.0V "; //初始化电源 uchar s1,s2,keynum,volt; /*-------------------------------------------------------------------------------------------------------------------- 函数全称: void delay(uint z) 函数功能: 延时函数 (毫秒级) 输 入:unit z 返 回: 调用函数: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函数全称: void write_com() 函数功能: 写指令到LCD1602 输 入:uchar com 返 回: 调用函数: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 函数全称: void write_date() 函数功能: 写数据到LCD1602 输 入:uchar data 返 回:无 调用函数: 无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n=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 函数全称: void write_date() 函数功能: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输 入:无 返 回:无 调用函数: 无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Init() { uchar num; en=0; write_com(0x38); //置地址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 write_com(0x01); //清显示 write_com(0x80); //lcd DDRAM设置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0); } write_com(0x80+0x40); //lcd第二行 for(num=0;num<14;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50); } } /*-------------------------------------------------------------------------------------------------------------------- 函数全称: void write_voltage() 函数功能: 写电压到lcd1602 输 入:uchar add,uchar dat 返 回:无 调用函数: 无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write_voltage(uchar add,uchar dat) { write_com(0x80+0x40+add); //确定第二行位置 write_date(0x30+dat); //写数据 } /*-------------------------------------------------------------------------------------------------------------------- 函数全称: void da0832out() 函数功能: 写电压数据到DAC0832 输 入?char dadata 返 回:无 调用函数: 无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da0832out(uchar dadata) { DAC_CS=0; P0=dadata; DAC_WR=0; delay(5); DAC_WR=1; DAC_CS=1; } /*-------------------------------------------------------------------------------------------------------------------- 函数全称: void keyscan() 函数功能: 键盘扫描子程序 输 入?char dadata 返 回:无 调用函数:write_com();write_voltage(); da0832out();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keynum++; while(!key1); //按住置一直到放手 if(keynum==1) //等于 1 {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置数据显示地址 } } if(keynum==2) //deng=2,ce jia 1 { write_com(0x80+0x40+10); //置数据显示地址 write_com(0x0f); } if(keynum==3) //若等于 3, { keynum=0; write_com(0x0c); //测无关标 } } if(keynum!=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keynum==1) { s1=1; write_com(0x80+0x40+11); //个位加0.1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1;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keynum==1) { s1=2;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write_voltage(12,s1); } if(keynum==2) { s2=2;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c); write_voltage(10,s2); } } } if(key03==0) { delay(5); if(key03==0) { while(!key03); if(keynum==1) { s1=3; write_com(0x80+0x40+11); //操作十分位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3;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4==0) { delay(5); if(key04==0) { while(!key04); if(keynum==1) { s1=4; write_com(0x80+0x40+11); //操作十分位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4;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5==0) { delay(5); if(key05==0) { while(!key05); if(keynum==1) { s1=5; write_com(0x80+0x40+11); //操作十分位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5;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6==0) { delay(5); if(key06==0) { while(!key06); if(keynum==1) //操作十分位 { s1=6;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6;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7==0) { delay(5); if(key07==0) { while(!key07); if(keynum==1) //操作十分位 { s1=7;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7;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8==0) { delay(5); if(key08==0) { while(!key08); if(keynum==1) //操作十分位 { s1=8;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8;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09==0) { delay(5); if(key09==0) { while(!key09); if(keynum==1) //操作十分位 { s1=9;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2,s1); //写电压 } if(keynum==2) //操作个位 { s2=9; write_com(0x80+0x40+9); //写个位 write_com(0x0c); //无光标 write_voltage(10,s2); //写电源 }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volt=10*s2+s1; da0832out(volt); //输出电源值 } } } } /*-------------------------------------------------------------------------------------------------------------------- 函数全称: void main() 函数功能: 主函数 输 入? 返 回:无 调用函数: Init();keyscan();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while(1); }

网友:
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如下

网友:
程序结构问题,没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