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移植错误

楼主:
U-Boot 1.3.4 (Apr 29 2011 - 13:21:04)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Erasing redundant Nand...

Writing to redundant Nand at 80000... done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d00000, size 0x180000
 1572864 bytes read: OK
Uncompressing Linux.............................................................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以上是LInux的启动,刚开始的u-boot启动,后面到内核就停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内核与u-boot或文件系统的版本不对应啊??

网友:
No init found
没有初始化脚本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看看你uboot传给kernel的“init”参数是否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就是uboot环境变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