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显示256色需要DAC吗?求探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补充:看了特权的 深入玩转FPGA  里面有一个VGA的256色显示 但是开发平台的硬件原理图 SF-EP1C   没有
看到很多的开发板的VGA接口都是送的三原色
求赐教啊

网友:
VGA显示256色用DAC的话,可以获取比较好的图像质量。深入玩转FPGA 里面有一个VGA的256色显示 但是开发平台的硬件原理图 SF-EP1C 没有用DAC,是因为它使用电阻分压来输出VGA上的RGB,而且有可能只有8色或者64色,具体情况看分压的电阻网络。同时希望楼主自己搞明白256色需要多少bit,我们平时显示器上的显示色差又是多少色度。

网友:
呵呵  谢谢你哈 我想8位应该足够吧  但是关于显示色差的问题 真的没有研究过
分压的电阻网络  原理图上倒有涉及  很多板子的接口也就三位  自己拓展了一下  希望小小实验能够小小成功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你哈 我想8位应该足够吧 但是关于显示色差的问题 真的没有研究过
分压的电阻网络 原理图上倒有涉及 很多板子的接口也就三位 自己拓展了一下 希望小小实验能够小小成功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