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需要的SRAM大小

楼主:
打算用MSP430系列,在选型阶段,C程序也已经写完了,需要确定SRAM的大小,请问各位如何评估,IAR软件中能看得出来吗。

网友A:
能的,看编译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的,看编译信息

对滴,IAR环境下,在Tools -> Options -> Messages里把Show Build Messages设置成All,就可以看到编译后的详细编译信息,示例如下:

…………………………

 50 bytes of CODE memory
 80 bytes of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谢谢,只要片上的SRAM大于CODE memory + DATA memory就可以吧

网友:
Code指程序存储器的需求,data指数据存储器的需求。

网友:
CODE memory + DATA memory最好在第一做不要超过一半为好

网友:
其实器件选型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