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电路的参数计算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下所示:

UA0为峰值1V的交流信号,经过运放TL082,UA1为峰值1.3V的交流信号,+V1=3.3V,经过1.5V的电压抬升电路和电压跟随电路后,UA2为峰值1V的交流信号。麻烦大家帮我看看,UA2=1V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UA1=-R100/R131UA0=13/10UA0=1.3V

对N1D,有 Vout=Vin=UA1*R89+(V1)*R83/(R89+R83)=1.5V+0.7*UA1

直流分量是1.5V, 交流分量是0.7UA1=0.91V

网友:
Vout=Vin=UA1*R89+(V1)*R83/(R89+R83)=1.5V+0.7*UA1
这个计算对吗?
UA1*R89等于0.7*UA1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ut=Vin=UA1*R89+(V1)*R83/(R89+R83)=1.5V+0.7*UA1
这个计算对吗?
UA1*R89等于0.7*UA1吗?

网友B:
Vout = Vin=(V1-VA1)R88/(R89+R88)=1.5V-0.45VA1,应为VA1=1.3,所以Vout=0.9V

网友:
UA1*R89/(R89+R83)=0.7*UA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我对你的这个分析有点不同的意见(可能是我错了,呵呵):1. vout的计算公式应该为:Vout = Vin=(V1-VA1)R88/(R89+R88)=1.5V-0.45VA1,(注意是减不是加)
2.UA0交流信号 UA1也为交流信号 , 那么显然TL082的放大倍数是和C46有关的,显然放大倍数是频率的函数,而不能是个定值吧。。
  就这两点 ,欢迎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UA1*R89/(R89+R83)=0.54*UA1 吧

网友:
恩,我算错了,但是UA2就不是1V了。

0.54*1.3,大约0.7V的样子.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ut = Vin=(V1-VA1)R88/(R89+R88)=1.5V-0.45VA1,应为VA1=1.3,所以Vout=0.9V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R88,R89理解成电阻分压即可,UA1永远小于+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