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直销】大批量供应UT6410CV01核心板,价格优惠

楼主:
核心板正面图

参考底板外观
 核心板结构

    UT6410CV01核心板是一款集成度高、尺寸小、可扩展性强、低功耗、高性能的ARM11核心模块,精简的外形、强大的功能、丰富的外设接口使其成为车载系统、智能家居、行业PDA、工业数字控制、消费电子、无线多媒体终端等产品核心模块的最佳首选。
 产品功能特性
核心参数
CPU主频 667
DDR 128M Bytes Mobile DDR
Nand Flash 256M Bytes
接口描述
LCD接口 支持不同尺寸液晶,TTL/LVDS信号,可扩展VGA
Touch接口 4线电阻式触摸信号
音频接口 AC97、IIS接口,支持音频输入、输出、LIN
SD卡接口 2路SD通道,支持SD/MMC/SDHC
USB Host接口 USB Host 1.1
USB OTG接口 USB OTG 2.0
UART串口 4路串口
网口 以太网接口信号
TV OUT接口 标准复合视频输出
PWM接口 PWM控制信号
IIC接口 IIC总线
SPI接口 高速SPI信号
AD接口 AD输入信号
DA接口 DA转换接口
CAMERA接口 摄像头信号
BUS接口 16bit 总线信号
KEYPAD接口 8*8矩阵键盘信号
EXTINT接口 外部中断信号
GPIO接口 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JTAG接口 JTAG接口信号

6410开发板 S3C6410开发板 S3C6410 三星S3C6410 三星64106410开发板 S3C6410开发板 S3C6410 三星S3C6410 三星64106410开发板 S3C6410开发板 S3C6410 三星S3C6410 三星6410

网友:
引脚信号定义
J2连接器引脚定义
J2连接器引脚定义
引脚编号 信号 引脚编号 信号
1 CAM_D5 31 VDD_IO(3.3V)
2 CAM_D6 32 VDD_IO(3.3V)
3 CAM_D7 33 VDD_IO(3.3V)
4 AC97_RSTn 34 VDD_IO(3.3V)
5 AC97_SDO 35 VDD_IO(3.3V)
6 AC97_SDI 36 VDD_IO(3.3V)
7 AC97_SYNC 37 VDD_IO(3.3V)
8 AC97_BITCLK 38 VDD_IO(3.3V)
9 UART_RXD0 39 VDD_IO(3.3V)
10 UART_TXD0 40 VDD_IO(3.3V)
11 UART_CTSn0 41 GND
12 UART_RTSn0 42 GND
13 UART_RXD1 43 GND
14 UART_TXD1 44 GND
15 UART_CTSn1 45 GND
16 UART_RTSn1 46 GND
17 UART_RXD2 47 GND
18 UART_TXD2 48 OTG_ID
19 UART_RXD3 49 GND
20 UART_TXD3 50 OTG_DP
21 VDD_5V 51 GND
22 VDD_RTC 52 OTG_DM
23 VDD_5V 53 VBUS(USB)
24 VDD_5V 54 VBUS(USB)
25 VDD_5V 55 GND
26 VDD_5V 56 GND
27 VDD_IO(3.3V) 57 GND
28 VDD_IO(3.3V) 58 GND
29 VDD_IO(3.3V) 59 GND
30 VDD_IO(3.3V) 60 GND
J4连接器引脚定义
J4连接器引脚定义
引脚编号 信号 引脚编号 信号
1 GND 51 GPP10
2 GND 52 GPP11
3 GND 53 GPP12
4 GND 54 GPP13
5 GND 55 GPP14
6 GND 56 GPQ2
7 GND 57 GPQ3
8 GND 58 GPQ4
9 GND 59 GPQ5
10 GND 60 GPQ6
11 GND 61 GPO4
12 GND 62 GPO5
13 GND 63 GPM4/ENIT27
14 GND 64 GPM5
15 GND 65 GPB4
16 GND 66 GPF13/PWM_ECLK
17 GND 67 IRQ_LAN
18 GND 68 GPN12/EINT12(iROM Boot)
19 GND 69 GPN13/EINT13(iROM Boot)
20 GND 70 GPN14/EINT14(iROM Boot)
21 GND 71 GPN15/EINT15(iROM Boot)
22 GND 72 GPL8/EINT16
23 GND 73 GPL9/EINT17
24 GND 74 GPL10/EINT18
25 nRSTOUT 75 GPL11/EINT19
26 nBATF 76 GPL12/EINT20
27 USBDP 77 GPK0
28 USBDN 78 GPK1
29 JTAG_TRSTn 79 GPK2
30 JTAG_TDI 80 GPK3
31 JTAG_TMS 81 USB_DET(GPN8/EINT8)
32 JTAG_TCK 82 GPN9/EINT9
33 JTAG_RTCK 83 GPK4
34 JTAG_TDO 84 GPK5
35 DBGSEL 85 GPK6
36 GPM0/EINT23 86 GPK7
37 GPM1/EINT24 87 GPN10/EINT10
38 GPM2/EINT25 88 GPN11/EINT11
39 GPM3/EINT26 89 SPI0_CS
40 PW1_TOUT/GPF15 90 SPI0_CLK
41 CLKOUT/GPF14 91 SPI0_MISO
42 GPE4 92 SPI0_MOSI
43 GPE0 93 SPI1_CS
44 GPE1 94 SPI1_CLK
45 GPE2 95 SPI1_MISO
46 GPE3 96 SPI1_MOSI
47 GPP0 97 KP_COL0/GPL0
48 GPP1 98 KP_COL1/GPL1
49 GPP8 99 KP_COL2/GPL2
50 GPP9 100 KP_COL3/GPL3

网友:
详情咨询:QQ:1601382438 / 2212906620 电话:0755-26050792-802  13725561047周小姐

网友:
批量购买,价格更优惠

网友:
友坚科技致力于成为系统集成商和软件开发商的最佳合作伙伴!

网友:
结构参数
外观双排插针
核心板尺寸81.2mm×55.8 mm
引脚间距1.27 mm
引脚数量320个引脚
电气特性
输入电压5V、3.3V
工作温度-10~70℃
存储温度-20~80℃

网友:
批量购买,价格更优惠
优惠价咨询:QQ:1601382438 电话:0755-26050792-802 13725561047周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