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开发板的PORTB和PORTC设置问题

楼主:
在设置PORTB和PORTC作为输入输出的时候就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具体程序如下:

在qs-ek-lm8962中的初始化加上如下代码就死机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PORTC也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的管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
知道原因了
靠

原来qs-ek-lm8962工程的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外设的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