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专家

楼主:
TPS2491可以控制的最大功率为多少?

TPS2491可以控制的最大功率为多少?

TPS2491是使用外扩MOSFET的,问题:TPS2491是否可以稳定的控制外扩功率达3KW的应用呢?

网友:
原则上说, 控制器与受控功率没有必然关系, 不存在最大受控功率的说法. 实际应用中主要是受驱动能力影响,以及布线不良引起的噪声干扰,大功率应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