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

楼主:
我想用485做两单片机间的通讯,程序运行不通,诚有力者指点一下,谢谢!(RB1为485收发转换端口)代码如下:
接收代码:
#include
__CONFIG(0x3531);
#define nop  asm("NOP")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reveive[8];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10;j++);
}

//==========================串口设置===============================
void instuart(void)
{
     TRISB = 0xC0;
     TRISC = 0x80;
     TXSTA=0x04;    //B100  SYNC=0;BRGH=1 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bit数据
         RCSTA=0x80;    //SPEN=1;允许同步串行口工
         SPBRG=0x25;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
         PIR1=0x00;
     RCIF=0;
     PIE1=PIE1|0x20;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
//=======================485接收中断=============================
void interrupt LOW_ISR()
{
   unsigned int i=0;
   RCIF=0;
   reveive=RCREG;
   i++;
   if(i==8)
   {
     flag=1;    //可以放数据的解析函数在里面
   }

}

//=======================接收主函数===================================
main()
{
  instuart();
  RB1=1;
  INTCON=0xC0;
  while(1)
   {
     if(flag==1)
      {
         flag=0;
         nop;
         nop;
      }
   }
}
发送代码:
#include
__CONFIG(0x3531);
#define nop  asm("NOP")
bank1 unsigned char txsubf[8]={0x03,0x03,0x03,0x03,0x04,0x04,0x04,0x04}; //串口发送缓存,可以改变缓存个数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10;j++);
}
//==========================串口设置===============================
void instuart(void)
{
     TRISB = 0xc0;
     TRISC = 0x80;
     TXSTA=0x04;    //B100  SYNC=0;BRGH=1 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bit数据
         RCSTA=0x80;    //SPEN=1;允许同步串行口工
         SPBRG=0x25;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
         PIR1=0x00;
     RCIF=0;
     PIE1=PIE1|0x20;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

//=======================发送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nstuart();   //串口设置
    RB1=0;               //485芯片选择
    INTCON=INTCON|0x00;  //不允许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while(1)
     {
       for(i=0;i<8;i++)
         {
            TXREG=txsubf;
            delay(1);
         }
     }
}
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怎么什么都沉啊?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什么都沉啊?真郁闷

怎么会把技术文章发在聊聊笑笑板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