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IFG1 & UTXIFG0)==0); 停止怎么解决?

楼主:
初始化函数:
void S_Init()
P6SEL&=~(SCK+SDA+SVCC);                   //选择P6.3 P6.4 为IO端口输出, P6.5输入
P6DIR|=(SCK+SVCC);
P6DIR&=~SDA;
BCSCTL1=(XT2OFF+RSEL2);             //关闭XT2,1MHz DOC
DCOCTL=DCO2;                              //设定DCO频率为1MHz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0CTL |= SWRST;
P3SEL |= 0x30; // 选择P3.4和P3.5做UART通信端口
P3DIR |=BIT4;                             //P3.4为输出方向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USART0的发送和接受
IE1|=URXIE0;
UCTL0 |= CHAR; // 选择8位字符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68; // 波特率96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11;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状态机
_EINT();
}
/**********************************************************************************************************
**Function Name:     print output
**Description:
**Input Parameters:   无
**Output Parameters: 无
**********************************************************************************************************/
void put(uchar *x)
{
  while(*x)
  {
    TXBUF0=*x;
    x++;
   while ((IFG1 & UTXIFG0)==0);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
主程序来输出几个字符的,结果运行的时候到while ((IFG1 & UTXIFG0)==0);           停止不前了,可能初始化部分没设置好,不是很懂,希望高手多多指点下,先在此拜谢啦!

网友:
回答

这位兄台,能说明白点吗? 我不是很容易看明白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用串口打印一些字符?

Fred

网友:
这程序就不能简化一下么,用个好的提问方式会更好些

网友:
还是简化一下吧,也许能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A:
1、要检测数据发送是否可以开始,用TXEPT比较好,它为“0”表示发送缓存和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即状态为“闲”;而UTXIFG0为“1”表示要触发数据发送。

2、看看这段话有没有用,就是说,看看此时UTXIE0是“0”还是“1”:

A transfer is triggered when the UTXIFG0 flag is set. UTXIFG0 is automatically reset when the transfer starts. If UTXIE0 is set, the UTXIFG0 flag will not trigger a transf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检测数据发送是否可以开始,用TXEPT比较好,它为“0”表示发送缓存和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即状态为“闲”;而UTXIFG0为“1”表示要触发数据发送。
2、看看这段话有没有用,就是说,看看此时UTXIE0是“0”还 ...

我这资料怎么写的是:TXEPT为1,表示移位寄存器跟UTXBUF为空????
查的是数据手册,还有本《MSP430系列超低功耗的单片机原理与实践》。

网友:
是TXERT为1时,表示UTXBUF为空!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写好程序后用的是软件仿真,所以程序老停在这一句。后来在IAR中改成硬件仿真后就正常了,希望后来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