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C2530 到 CC2530+CC2591

楼主:
从CC2530 到 CC2530+CC2591 程序中除了将 #define xHAL_PA_LNA 改为 #define HAL_PA_LNA

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A:
在IAR的option定义宏的地方,定义HAL_PA_LN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AR的option定义宏的地方,定义HAL_PA_LNA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没信号,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先用smartrf studio测试一下,把CC2591选中,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应该是硬件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
终于通了

要把LED和KEY都屏蔽掉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要把LED和KEY都屏蔽掉”是什么意思?我的也是同样问题,现在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D  KEY 好像复用了CC2591的控制io口。

网友:
先收下來了 謝~
請問方便給源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