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喷汽车维修经验交流

楼主:
近年来,电控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领域,汽车电子化也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主流,传统的机械燃油喷射也被电控燃油喷射所取代。由于电喷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在实际作业中,修理人员往往对所发生的故障感到束手无策,笔者通过几年的实际操作与理论学习,归结出一套简单而有用的维修方法,供同行参考。

直观法

  遇到故障应首先检查各传感器和各执行器的供电线路,一般大多数故障都是线路接触不良或短路所致。在线路分布的范围内要从容易被磨损的地方开始检查,笔者在维修一辆故障车时,当时该车是在当地一山区坑洼较大的路面上行驶时突然熄火,以后就再也不能启动,司机曾请了好几位汽车修理人员去急救过,但修理人员在检测后认为是分电器(传感器)损坏,但换上新件后仍无法启动。在接手该车时,考虑当时所突然发生故障时的路况和地形条件,笔者直接检查线路的各个分布点和容易被磨损的地方,发现在防火墙靠近刹车助力器附近有4根导线已断,当时也没考虑是什么线就把这4根导线修复后启动发动机,一切正常。后来才知其中有2根线是该点火系统的线路,原来该车行驶时前后引擎支架被颠坏,导致发动机与线束之间受力过度,出现了上述故障。

抽线法

  有的毛病会出现在让人看不见的地方,毛病严重时会导致汽车发动机不能启动,有时好有时坏,遇到这种情况,可用一小夹钳把线束一根一根地慢慢抽动试车,只要任何地方有线路断路之处,就很容易把它抽出来。有一辆轿车偶尔不好启动,这个毛病当然不好找,但笔者用这种方法维修该车时却找出了毛病。当时该车正好发动不着,在线路中用夹钳只轻轻地对一根导线一抽,导线便轻松地被抽了出来,发现该导线是磨损的线路,由于该磨损的地方是一块硬塑料,故没有造成搭线事故,待导线修复后故障排除。

振动法

  大多汽车在行走振动时才出现毛病,这时,可采用振动法来进行试验。受振动的地方主要有连接器、配线、传感器、执行器等。对于连接器,可在其垂直和水平方向轻轻振动连接器;对于配线,可在其垂直或水平方向轻轻摆动配线连接器的接头、支架和穿过开口的连接器体等部位都应仔细检查;对于传感器,可用手轻拍各种传感器,但千万不可用力拍打;对于执行器,有的执行器可能会因内部问题而不工作,有时受外力的振动后会奇迹般地工作。笔者曾遇见过这样一个例子,一辆轿车出现无怠速的毛病,该车当时没有任何故障代码输出,曾在别的修理厂更换过空气流量计但故障仍无法排除,笔者接手该车后,试着把空气流量计插接器打开,故障依旧,用手轻轻抖动各执行器的连接器和各传感器的插接器以及线路,均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后来把司机座椅打开用手拍了拍发动机ECU的插接器,故障奇迹般地消失了,再继续抖动下去,故障时好时坏,这说明毛病就是出现在发动机ECU的插接器上,待把插接器重新处理好后,故障消失。

加热法

  有的故障却只在于热车时才会出现,可能是由于有关零部件或传感器受热而引起的,这时可用电吹风或类似的加热工具对可能引起故障的零部件或传感器进行加热试机,检查是否会出现故障,但直得注意的是,加热温度对有些传感器不可超过60℃,更不可直接加热电脑中的零件。有一辆桑塔纳2000直喷式轿车,冷车时一切良好,热车时有时会出现怠速不稳的故障,有时低速时甚至会熄火。笔者一开始用电吹风对该车的水温传感器进行加热,意外地发现该传感器受热的温度越高,电阻却越大,而试着把该传感器的插头拔去后,车子一切正常,后更换水温传感器,故障得以排除。

水淋法

  有的故障只是在雨天或低温度的环境下才发生,这时可用水淋法检修,可用水喷淋在车辆上以检查故障所在。但注意不可将水直接喷淋在发动机电控零部件上,可喷淋在散热器前面间接改变温度和湿度,也不可将水直接喷淋在电子器件上。一辆轿车在洗车后发动机无法启动,但过了几个小时后再发动居然又发动了。为了防止类似的问题不再发生,司机将该车送进了笔者所在的公司,考虑当时这个毛病出现在洗车时,故直接用水淋法对该车最容易受水的地方进行喷淋,将车正常发动,当把水喷淋到分电器上时,发动机慢慢地出现了发抖的现象,随后渐渐熄火,再也无法启动。仔细观察该分电器,发现分电器盖已炸裂,水已经从裂纹处渗进了分电器内部,后更换分电器盖后故障彻底排除。

  遇到故障,切莫随意判断任何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好坏,更不要随意将其更换,这种维修方法会给车主带来反感和不满。很多修理人员一开始便读取故障代码,但有时一个小的细节电脑也会误断,甚至无故障码输出,有的修理厂还配备专用的汽车检测设备等。总而言之,当你遇到任何一种故障时,不妨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先去试一下,万不得以的时候,再采取其他办法。

网友:
怎么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