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lash的dsp的tms320c6414自启动

楼主:
我用的dsp是tms320c6414,flash采用的是SST39vf160x,按8bit存储方式把程序代码下载到flash中,然后编写了boot.asm,boot.asm中二次启动的代码也是按8bit从dsp的emifb(dsp的emifb与flash相连)搬移到sram中,可以实现dsp自启动功能。但是由于SST39vf160x是1M*16bit,不能配置成2M*8bit形式进行存储数据,我按8bit存储flash,浪费了flash空间,为了充分利用flash的内存,我烧写flash时前1k程序是按8bit烧写的,后面的程序是按16bit烧写的,我想实现在boot.asm二次启动搬移代码的时候按16bit搬移,但是从mem中看到emifb地址中的数却是按8bit读取的,请问如何配置才能使dsp在加载flash程序时emifb按16bit读取。不知道“C64x只支持8bit的ROM加载”这句话是不是指dsp在加载程序时就是只能按8bit加载,是不是mem中看到emifb地址中的数不可能是16比特加载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以后设计电路时可以选用带有BYTE ENABLE功能的FLASH。现在这种情况,建议二次启动时,搬移完1kbyte后,在搬移剩下的代码之前将EMIFB对应FLASH的地址空间CE初始化为16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