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夏老师学FPGA(4)verilog中两种不同的赋值语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在ALWAYS中,根据视频得出下面的结论

ALWAYS @(POSEDGE CLK)

 A<=B;

ALWAYS @(POSEDGE CLK)

 A=B;

上面表达的效果是一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WAYS中,根据视频得出下面的结论 ALWAYS @(POSEDGE CLK)  A<=B; ALWAYS @(POSEDGE CLK)  A=B;   上面表达的效果是一样的,对吗?

您这两个always块确实综合后电路一致,但综合前仿真情况可完全不一样。上面那个always块的B是上一个时钟触发沿产生的,而不能是当前产生的。而下一个always块的B可以是当前那个触发沿后产生的。这两种行为是很不同的,但综合后却变成同样的电路,很容易造成错误。

网友:
请问:夏老师!

  这两个电路应用的时候, 具体在那些方面?

换句话说:

  啥时候用A<=B; 啥时候A=B?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