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夏老师学FPGA(9)verilog模块的基本构成要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必须顶1·

网友A:
问题一个:

  是不是所有的输出端口都要定义成REG类型?

网友:
wire 和 reg 都可以为输出,输入必须是wi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个:   是不是所有的输出端口都要定义成REG类型?

输入信号对于编写的本模块而言通常是wire类型的,不必定义成reg类型。因为它是从模块外部通过连接线路进入的信号,不必也不能对它进行赋值,只能用它对寄存器赋值,或作为使能信号,或作为组合逻辑块的输入。

网友:
如果端口没有指定类型, 编译器默认是啥类型?

网友:
如果端口没有指定类型, 编译器默认类型是由这个端口在模块里面的功能类型定义的。一般是WIRE,如果是REG型,编译器会报错,要求这个端口有类型定义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