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b96的调试

楼主:
我使用jlink仿真9b96调试不能连接上。14脚jtag连接正确否?芯片和jlink连接图:

网友:
需要连接rst吗?连接到哪里?

网友:
看着蛋痛,辛苦你了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吗?,有人解答下嘛?

网友:
回答

兄弟,你好!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请看附件,是TI的一个完整方案,你也可以从网上下载整个方案的sch,pcb等.

      www.luminarymicro.com

网友:
谢谢你的答复。
我自己做了个电路板,没有lm下载器,我使用jlink或者ti提供的3s8962的demo板仿真,连接不上。

网友:
你的JTAG那里没有把RESET接到PIN15上去吗?

网友:
RESET复位上来10K就可以了!

网友:
RESET要连接15脚吗?

网友:
我看有人这么连接,正确否?,1,2脚都连接电源吗?

网友:
连接提示: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write to ir:expected 0x1,got 0x7(tap command:2)@0ff 0x5.
J-Link Commander查不到器件的IR,那里有问题?

网友:
需要连接RES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