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SP与FPGA通信的地址译码的问题

楼主:
DSP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都连接到FPGA上,FPGA有多个功能模块,需要与DSP进行多路通信,即通过不同的地址映射获得不同的数。请问能否不使用片选信号,只是通过地址译码就完成信号的传输呢,比如EMIFB的CE0上的地址
0x6000 0000映射的是双口写地址,0x6001 0000映射的是双口读地址,而CE2的0x6800 0000映射到串口通信地址。

这种地址译码如何实现,能否直接判断地址,然后将数据锁存到不同的寄存器中

网友:
这个可以完全做到的。

    你可以把DSP可读写的存储器地址+片选 分成FPGA需要访问的多个地址段。根据不同的地址段,FPGA读取或写入不同的数据!

网友:
如果CE0没有接到FPGA恐怕不行。

网友:
前提是你的硬件相关设计都正确才行!否则一切空谈。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