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请问开发板上的仿真可以移不

楼主:
我用了EKLM3S811的开发板,觉得上边仿真不错,可不可以做一个移到我做的板子上,这样又解决下载的问题及仿真的问题,谢谢说白了:TI的评估板上的仿真我自己能做不?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如果是TI的M3的话,应该可以移植,但是必须的有相同的功能。这里代码可以移植!!

仿真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可以自己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EKLM3S811的开发板,觉得上边仿真不错,可不可以做一个移到我做的板子上,这样又解决下载的问题及仿真的问题,谢谢说白了:TI的评估板上的仿真我自己能做不?

应该可以的吧,用了FT2232、AT93C46和74那些。

FT2232可以用MProg3.0_Setup.exe来配置,LM3S811uart0附件.rar里有FT2232的中文资料和MProg3.0。

AT93C46里面的东西原样复制一份,剩下的就是电气连接的问题了吧。

纯属个人臆想,有待证实,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EKLM3S811的开发板,觉得上边仿真不错,可不可以做一个移到我做的板子上,这样又解决下载的问题及仿真的问题,谢谢说白了:TI的评估板上的仿真我自己能做不?

支持楼主DIY一下,呵呵。

网友:
顶一下!楼主加油,做出来发个图看看

网友:
标题

顶一下!楼主加油,做出来发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自己做,用ftdi的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我看看哈

网友:
我之前也想做的,那个上面还有一个cpld里面也应该有程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对那个CPLD有点疑问

网友:
这个关键要看里面的固件程序有没有开放,像常用的JLINK仿真器估计程序已经开放(这也是JLINK变成白菜价的原因),所以可以自行烧录。但反之例如ST公司的ST-LINK仿真器则没有开放固件程序,于是即便硬件做出来也没办法。
也有人自己研发仿真器,楼主有信心可以挑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对那个CPLD有点疑问

CPLD的逻辑那些不是用74表示出来了么?

楼主好好研究下,成功了要晒晒啊,顶顶。

网友:
好,让我想一看,让我看一看

网友:
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
呵呵,做了个简化版的

只支持JTAG方式仿真和编程,与zLG公司的完全兼容。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不错,你用了CPLD还是固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用CPLD的,你去看一下ZLG公司的EasyARM 1118开发板的原理图就明白了,实际上FT2232的输出直接接到ARM的JTAG口也能用JTAG方式仿真和编程了,只不过加个驱动芯片,驱动能力更强,也不易误伤FT2232,毕意这USB桥接芯片还是比较贵的。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David说的灰常正确。
至于楼上关于CPLD的问题,那个只是仿真器的不同方法,可以不使用CPLD,直接使用FT2232,电路图在TI网站上的开发板里都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我们学校里做的仿真器就直接用的FT2232和AT93C64做出来的。
     完全支持LM3S的片子,不用CPLD。。

网友:
【回帖赢京东卡】说说无线技术那些事儿
即日起—2月28日,参与回帖讨论都有机会赢取【30元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