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TI图形库请教

楼主:
在9B96下移植图形库驱动TFT LCD(ILI9325)

现在显示是出来了,不过,显示出来的控件好象超范围了?

修改了

#if ! defined(PORTRAIT) && ! defined(PORTRAIT_FLIP) && \
    ! defined(LANDSCAPE) && ! defined(LANDSCAPE_FLIP)

#define LANDSCAPE_FLIP

//#define PORTRAIT_FLIP
#endif

也没有用

网友:
在初始化里面设置,把屏在旋转90度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到widget层了么,我和您情况相同,但是widget超过两个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是显示范围超了,不是你说的哪个控件超了

网友:
我用这些控件可以正常显示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Background;
Canvas(g_sBottom, &g_sBackground, 0,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239 - 23), 400, 23,
       CANVAS_STYLE_FILL,
       ClrDarkBlue, 0, 0, 0, 0, 0, 0);

Canvas(g_sHeading, &g_sBackground, &g_sBottom,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0, 400, 23,
       CANVAS_STYLE_FILL ,
       ClrDarkBlue, 0, 0, 0, 0, 0, 0);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Heading,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0, 23, 400, 240,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RectangularButton(g_sBtn3, &g_sHeading, 0,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60, 60, 40, 40,
                   PB_STYLE_FILL,
                   ClrRed, 0, 0, 0, 0, 0, 0, 0, 0, 0, 0);
RectangularButton(g_sBtn2, &g_sHeading, &g_sBtn3,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120, 60, 40, 40,
                   PB_STYLE_FILL,
                   ClrRed, 0, 0, 0, 0, 0, 0, 0, 0, 0, 0);
RectangularButton(g_sBtn1, &g_sHeading, &g_sBtn2, 0,
                  &g_sHuawei240x400x16_SPFD5420A, 180, 60, 40, 40,
                   PB_STYLE_FILL,
                   ClrRed, 0, 0, 0, 0, 0, 0, 0, 0, 0, 0);

WidgetAdd((tWidget *)&g_sHeading, (tWidget *)&g_sBtn1);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sBackground);

WidgetPaint(WIDGET_ROOT);

但是如果再g_sHeading,g_sBottom,和g_sBtn1~3里面包含字符串,就不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能看出我这是神马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