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叶风扇

楼主:
无叶风扇中使用的风叶马达是什么马达,实际测量可以最高电压可以达到交流230V,最低是为交流125V。这样是否可以判断是交流马达,那如何可以控制电压的变化呢?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无叶风扇有两种,一种为从底部吸风,上部出风。另一种为内循环风。用任何电机都可,不过一般都用交流电机,

网友:
交直流电机都可能,供电是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从调速的节能角度考虑, 宜用无刷直流电机, 可大幅度降低电机的体积, 目前电子器件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铁芯和铜的价格却越来越贵, 更新换代正是时候

网友:
风速相差一倍, 能量差为8倍, 而实测交流电机在半速档的输入功率并不会减小, 绝大部份的能量发热了, 电机在低速档比高速档还烫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但具体到产品还要看生产厂家的态度和产品定位。

网友:
好像无刷马达比较多

网友:
我觉得无叶,概念错误。可能是轴流风机罢了。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方案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方案

网友:
楼上的下载链接应该放在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