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通信距离

楼主:
CC2530  与  CC2530 通信距离300米
CC2530+CC2591 与  CC2530+CC2591  通信距离1000米

那  CC2530+CC2591 与  CC2530  通信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A:
CC2530+CC2591 与 CC2530的组合一般按两个CC2530的距离计算,会比两个CC2530距离好一点,不是很明显。CC2591的LNA虽说有6db增益,实际应用净增益能达到3db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CC2591 与 CC2530的组合一般按两个CC2530的距离计算,会比两个CC2530距离好一点,不是很明显。CC2591的LNA虽说有6db增益,实际应用净增益能达到3db就不错了.

测试确实好一点

网友:
基于水桶原则,由距离近的那个信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