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请问1138不起振问题

楼主:
请问我画完PCB后,确认没有连线没有问题,然后焊板子,出来后发现有时候不起振,也就是不上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改变布局有影响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晶振的位置在PCB上离MCU最好不要太远,而且晶振周边的电路在layout时候能够加一些抗干扰措施。

网友:
有时候是什么概念???
是否考虑过晶振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上电默认跑的是内部晶振,没有初始化晶振,所以不起振,需要程序设置后才跑外部晶振。

网友:
总结的说。楼主资料匮乏,无法判断问题根源

网友:
我想是复位电路,或供电有问题

上电时默认是内部的,如果复位及供电正常是会动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