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器MAX999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基准电压为1.5V,输入源用62MHz晶振,测得输入Q不是方波;当输入为频率低于7MHz信号源时,输出Q为方波。请指教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有谁知道MAX999的工作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
两种情况的上/下沿过渡时间多久?

网友:
MAX999作到50MHZ左右应该问题不大,你看不到方波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如果使用不当,用示波器去测量32MHZ有源晶振也同样看不到方波只看到正弦波。

网友:
同意, 这也是一个原因, 目前技术人员都习惯于数字示波器, 带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