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Flash可以做存储器用吗

楼主:
LPC1768 内部Flash可以做存储器使用吗?我种感觉以IAP方式来操作不是很好。

网友:
存储器?没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FLASH的读写操作看一下,如果支持肯定是可以的!
IAP方式来操作不是很好?
说说你的看法吧

网友:
就是做非易失存储器用,使用IAP的话,使用的存储空间和存储代码的是一个空间,如果不注意就可能将下载到LPc的代码给擦除,导致不可恢复的后果,不知大家再使用LPC1768时,是不是会使用内部的Flash作为非易失存储器?

网友:
       楼主问的好!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关于FLASH存储调试,都很熟悉!

      我想大家经常下载调试程序都是在RAM中进行的吧,有没有想过在FLASH里存储呢?在FLASH中存储哟什么好处呢?

     其实无论在RAM里还是在FLASH里存储,都是一样的,但是在FLASH里存储的好处是你可以无限次的下载调试而在RAM里存储的次数只有10万多次。

     有些程序还不能在FLASH里调试,那就悲剧了。

      这就要用到ARM里学到的存储器的映射,可以将RAM存储器的内存从新分配,这是在option里完成的,大家可以百度

ulink下在ram和flash中调试stm32的方法

  有一些参考。我用的是LPC1768的板子,这里就不给大家资料了,我想凭借大家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设置好的!

网友:
专家!!???搞笑!为什么不可以做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