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线圈不良引起间歇性断火

楼主:
故障现象:一辆上海通用五菱LZW6360Ei7型微型客车,配备电喷发动机。该车出现严重的加速无力、“缺缸”现象,以致无法正常行驶。据车主反映,每次更换火花塞后,车辆能正常行驶1000km左右,然后就出现高速“闯车”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车辆不能加速,必须进行维修。

故障分析与排除:针对该车的故障现象,首先起动发动机,观察“检查发动机”警告灯是否点亮,结果发现该指示灯在发动机运转时常亮不灭,说明电控系统存在故障。关闭点火开关,在驾驶员侧右下方找出16针诊断插座,用导线短接1号和4号针孔。打开点火开关,观察仪表板右上角警告灯的闪烁情况,读得故障码为“P0170”,说明该车的氧传感器不正常。更换氧传感器及工作不良的2个火花塞,起动试车,一切正常。清除故障码后,将车交付车主使用。

第二天,车主又将车开进厂,并称故障现象再次出现。将换下的氧传感器与同型号车上的氧传感器进行替换试验,结果发动机工作正常,说明不是氧传感器的问题。再拆下该车的4个火花塞仔细检查,发现1缸和4缸的火花塞发黑,且电极处有油渍,说明l缸和4缸点火不良,所以造成车辆加速不良。

该车发动机是无分电器式微机分组点火,由2个连体高压点火线圈分别对1-4缸和2-3缸分两次进行点火。由此看来,很有可能是其中一组点火线圈有故障所致。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点火线圈初级绕组的电阻,结果1-4缸端的电阻值仅为0.3Ω,明显过小,说明该点火线圈有间歇性短路现象,所以造成发动机工作时高压断火。

更换相同型号的点火线圈及1缸、4缸火花塞,再起动试车,一切正常。车辆行驶1000km后复查,各工况下均无异常,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收藏经验开修理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