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串口转以太网 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RT-Thread 的程序,发现Radio和串口转以太网的程序比较有代表性。看了一下串口转以太网的程序,发现有很多地方和“裸奔”不一样。
比如说,① 可以运行多个线程,并且是同步的,那么Delay_MS(100)还是不是准确的100MS ?因为在运行Delay_MS(100)的时候可能切换到其它线程,
当再转回来执行这个线程的时候,还是从上次停止的地方开始的。
② 串口以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哪里,怎么通知网络接口部分提取数据的》

还请高手讲解一下以上的两个问题

网友:
如果编程采用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机制,那么延时就是常数,否则则是可变的,用Delay函数是可变的,采用的是中断机制。串口收到的数据通常是放在内存的缓冲区中,然后定时打包转发。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
不够能不能具体的举个例子,初学RT OS 很是迷茫,如果能就“串口转以太网”或者“radio”的例子说一下,就更加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