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用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
拆了一个电表,得到一颗只有两根线的步进电机,万分费解,不知这个电机如何驱动

如图

电机只有两根线,正反向通电,电机转动约±30°角。去掉电压后自动回位。

暂时在网上没查到相关资料。只知道叫计数器步进电机。

怀疑是通过高速的正反脉冲以惯性驱动?很是费解。

各位谁知道。麻烦贡献下资料,谢了

网友:
果然,使用交替脉冲后可以成功运转,但是如何控制方向呢?

网友:
无语了,试了各种启动方式,都不行,只往一个方向转。今天到此为止,下礼拜继续搞

网友:
该结构类似石英钟里面的脉冲步进电机;

计数器不用考虑反转(里程表、煤气表等等)。

网友:
难道就没法反转了么

网友:
用轴的另一端就反过来了。

网友:
两线的话,接法已经规定,转向不能改变。

网友:
看来电表我是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