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求指教

楼主:
电阻的图形符号没有,竟然是电感替代的,后面是电阻的数据,单位欧姆,这该咋弄啊?

网友:
大哥,这个不是电感的符号!
在国际上通用的电阻符号就是这个,方块的符号的国内用的!

网友:
知道了,我在百度贴吧里找到了解决办法

网友:
......................................回个帖...........换个币.............穷的都下不起东西了.............

网友:
那就是电阻符号啊。。。 国际通用的电阻符号.....

网友:
汗,这就是电阻呀。

网友:
这种折线是美制的符号
方块是欧制的
电感是圆弧形的,和电阻的符号差别还是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