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红外对管做计数器?

楼主:
就是想在门里门外各装个红外对管,人进去就加一,人出去就减一。

对红外对管不熟呀,谁能给下电路图并说下原理呢?

网友:
要两组红外对管,根据哪路先被遮断来判断方向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不懂红外对管的原理,所以我是不知道怎么接电路,也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否遮断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需要给发射管加载波。“一般是40KHz”
接收管端做放大和锁相环。“锁40KHz频率”
当接收到红外发射管的信号时锁相环输出高。人挡住输出低。或者反过来。

网友:
红外对管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光电管受光照和不受光照的状态差别来区分是否受遮挡,有光照即无遮挡时,光电管处于导通态,被遮挡则无光照,光电管则处于截止态。

网友:
除了人,其他物品能感受到红外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