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抢答器的程序设计问题

楼主:
执行下列程序,输出不对,显示乱码!哪位大侠帮忙改正一下我QQ601694858

OK EQU 20H ;抢答开始标志位
RING EQU 22H ;响铃标志位
DATA0 EQU 36H ;抢答按键口数据存放地址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T0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 MOV R1,#20 ;初设抢答时间为20s
MOV R2,#30 ;初设答题时间为30s
MOV 38H,#60 ;启用锦囊时间从60s倒计时
MOV TMOD,#11H ;设置未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F0H
MOV TL0,#0FFH ;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 ;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允许二个中断,T0/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 ;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FFF.如果想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可以了

START: MOV DATA0,#0FFH ;初始化
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 ;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FFF
JNB P3.3,SELSUB0
JNB P3.4,TZ3 ;倒计时调整
JB P3.0,NEXT
ACALL DELAY
JB P3.0,NEXT ;去抖动,如果“开始键”按下就向下执行,否者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SETB EX0 ;开放INT0
ACALL BARK ;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 ;送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 ;抢答标志位,在使用锦囊时用作判断是抢答倒计时还是回答倒计时
MOV R3,#0AH ;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 ;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COUNT里面
NEXT: 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TZ1
JNB P1.7,TZ2
AJMP START
TZ1: AJMP FALSE7
TZ2: AJMP FALSE8
TZ3: AJMP SELSUB1

FALSE1: 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 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 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 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 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 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 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 MOV R3,#08H
AJMP ERROR

SELSUB0: 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先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5,INC0 ;P3.5为+1s键,如按下跳到INCO
JNB P3.6,DEC0 ;P3.6为-1s键,如按下跳到DECO
JNB P3.1,BACK0 ;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O
AJMP SELSUB0
INC0: MOV A,R1
CJNE A,#63H,ADD0 ;如果不是99,R2加1,如果加到99,R1就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ADD0: 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DEC0: MOV A,R1
JZ SETR1 ;如果R1为0, 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SETR1: 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BACK0: AJMP START

SELSUB1: 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5,INC1
JNB P3.6,DEC1
JNB P3.1,BACK1
AJMP SELSUB1
INC1: 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ADD1: 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DEC1: 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SETR2: 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BACK1: AJMP START

REPEAT: MOV A,38h ;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当倒计时进入最后5秒的时候,
启用锦囊能消除蜂鸣
COUNT: MOV R0,#00H ;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 ;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 ;R6保存了倒计时的时间,之前先将
抢答时间或回答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 ;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 ;十位存于(30H)
MOV 31H,B ;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 ;取十位
MOV R4,31H ;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 ;大于5s跳到LARGER,小于等于
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 ;1s中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 CJNE A,#14H,CHECK ;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时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 ;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 ;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 MOV A,R0
CJNE A,#14H,CHECK ;如果1s向下运行,否者跳到“停/显示”
DEC R6 ;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 JNB P3.1,QUIT ;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 ;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 ;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 ACALL DISPLAY
JB OK,ACCOUT ;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者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COUT:MOV A,DATA0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7
JNB ACC.7,TZ8
AJMP RECOUNT
TZ7: AJMP TRUE7
TZ8: AJMP TRUE8
QUIT: CLR OK ;如果按下了“停止键”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TRUE1: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抢答时间R2送R6
MOV R3,#01H
CLR OK ;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再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ERROR: 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 ;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 MOV A,R0
CJNE A,#06H,FLASH ;0.3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 ;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 CJNE A,#0CH,CHECK1 ;下面是0.8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 ;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 ;显示FF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 JNB P3.1,QUIT1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 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DISPLAY:MOV DPTR,#DAT1 ;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口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码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
RET
DAT1:DB 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灭","1","2","3","4","5","6","7","8","9","灭","F"
DAT2: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第一个为零,其他与上相同,因为十位如果为零显示熄灭

DELAY1: MOV 35H,#08H
LOOP0: ACALL DISPLAY
DJNZ 35H,LOOP0
RET

DELAY: MOV 32H,#12H
LOOP: MOV 33H,#0AFH
LOOP1: DJNZ 33H,LOOP1
DJNZ 32H,LOOP
RET

BARK: SETB RING
ACALL DELAY1
ACALL DELAY1
CLR RING ;按键发声
RET

T0INT: MOV TH0,#0ECH
MOV TL0,#0FFH
JNB RING,OUT;
CPL P3.7 ;RING标志位为1时候P3.7口不断取反使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OUT: RETI

T1INT: 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0
RETI

INTT0: MOV DATA0,P1

CLR EX0

        RETI

        END

网友:
汇编  有点老火

网友:
显示代码做的太烂,乱七八糟,用10K电阻驱动数码管,真有才。

网友:
以前直接用门电路做过抢答器,现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