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系列的仿真板

楼主:
有没有LM3S用的JLink或ULink之类的仿真器?我原来用的是利尔达的仿真板,一直好好的,前两天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以为是板子坏了,跟厂家换了一个还一样,简直莫名其妙,找不到原因。要说它的仿真板有问题,可前几个月一直用得好好的,程序也没动过。想换一种仿真器试试。哪位知道哪有卖的?急问!

网友:
你换个目标板试试看,是不是被锁了

网友:
有,JLINK都可以仿

网友:
我跟TI的人联系过了,说是keil的驱动程序时序方面有问题,碰巧了能合上拍,就没问题,否则就不行。只是纳闷那么长时间都能没问题,突然就不行了,实在让人费解。

网友:
想用LMLINKER的 发现米用

网友:
你用LM—Programer给芯片烧程序试试

如果能将程序烧进芯片并校验通过,通常硬件连接关系正常,可能是软件设置不当,可用高版本的Keil试试,注意JTAG的通讯速度设置在500K,1M可能会通讯不成功。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对于stelaris 的芯片,JLINK在keil下支持不好,ULINK2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