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盈EC-2011嵌入式工业电脑

楼主:
EC-2011型嵌入式工业电脑

兼容MOXA嵌入式电脑:UC-7110/UC-7112, IA240/IA241等。

特色和优点

·         Yuanying ARM926  454MHz 处理器

·         128 MB RAM

·         1G NAND Flash

·         10/100 Mbps 以太网支持IEEE1588协议,支持网络后备

·         3 个可用软件选取的 RS-232/422/485 接口

·         最高至 3.25Mbps 传输率

·         SD 插槽,可扩充存储空间

·         USB 高速接口和双CAN总线接口

·         内建实时时钟 (RTC)

·         预先安裝 Linux 核心 2.6.31 平台

·         提供宽温版本,符合 -40 75°C 的工作溫度

IMG_0003 sys  (26.9 KB, 下载次数: 0,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EC-2011型嵌入式工业电脑

概觀
EC-2011 ARM-based通訊平台是嵌入式应用的理想选择。此电脑具有2个RS-232/422/485 串行口和双 10/100Mbps 以太网 LAN 接口,可为使用者提供通用的通讯平台。

EC-2011 性能强于MOXA的UC-7110/UC-7112,并且完全可以替代后者,两者都是基于ARM9 RISC CPU。 和使用 CISC 设计的 X86 CPU 不同,ARM9 的 RISC 设计架构与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可为 CPU 提供強大的运算引擎与通讯功能,卻不會產生大量熱能。内置的1GB的NAND Flash ROM 与 128MB SDRAM 提供许多存储空间,且 EC-2011 上的 SD 插槽可让用户自由扩充存储空间,以执行产生许多资料的应用程序。ARM9 內置的双 LAN 接口 EC-2011 成为一些资料存取与通讯协议转换应用的理想平台。且 两个 RS-232/422/485串行口可让你连接许多串行设备。

网友:
EC-2011型嵌入式工业电脑

预先安装的 Linux 操作系统提供开源的软件操作系统,以用于用户应用程序开发。这就表示,使用 GNU 交叉编译器,便可将为桌上型 PC 编制的应用程序轻易地转移EC-2011,因此您不需花时间修改现有的软件代码。 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及你的应用软件,都可储存在EC-2011的NAND Flash 或 SD Card中。